多位旋转开关(施耐德)

楼主(2004-10-08):
我现在急需三位选择开关,最好是施耐德的,就是旋钮打在中间时中间的触点接通,打在左边时左边的触点接通,同样右边也是一样的。

网友A(2005-07-29):
te就有好多种,其中xb2是模块化的,可以任意安装触点,但是中间触点的功能不能实现,我一般是在两边安装并联的常闭触点实现你所说的中间安装常开触点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