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教:计数与脉冲输出

楼主(2004-10-08):
哪位高手知道如何用vb控制数据采集卡(研华pcl-812pg),使其计数器每计数一次就发出一个(或f(1)个)脉冲,请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2006-08-11):
好像研华的不好用,我也在做。

网友B:
一般說來, A/D 卡上所帶的計數器(82C54)多是用於定時 Tiger 功能; 也就是說, 除非您是用 polling 的方式在取 A/D 數據, 不然該計數器您是不能使用的.
另個問題, 還得看該計數器, 是否有將相關的腳位接至 connector 上, 若無, 則您也是無法使用.
此計數器一般是用標準的82c54硬件, 功能是固定的那6種模式, 您可去找找82c54的 datasheet 來看看.
其功能是固定的, 跟是否為研華的產品...應該是不相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