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如何与FIX软件连接?

楼主(2004-10-08):
请教各位 现在想用FIX软件通过485来挂台达SS系列PLC,现在是可读不可写!怎么办?

网友A:
可以连接,只要地址设置正确即可!台达PLC支持的是标准的MODBUS协议,无须编辑通讯协议!

网友B:
我用过,是蛮方便的

网友C:
按modbus格式,注意寄存器的地址和讀寫類型.

网友D:
我原来一直使用三菱、西门子和OMRON的PLC,其实我很不想用日本鬼子的产品。我想用台达的PLC,我也看过了一些他的资料。就得在一般的控制上还是可以的,只是有一个问题是:我喜欢用VB编写计算机监控程序,可我又没有找到台达PLC的通信协议,不知道台达的PLC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台达PLC支持的是标准的MODBUS协议,那请大虾们给我一份通信协议,非常谢谢!!

网友E:
TO MICKE:协议已发给你,请查收。

网友D:
TO VENCE:协议已收到,非常谢谢你的热心相助!我仔细看了一下通信协议,感觉非常的简单实用,非常的好!

网友F:
我想要MCGS组态软件或组态王6.0,哪位大虾能帮我找到吗?谢谢,我的邮箱是pjzsl@163.com

网友G:
组态王,MCGS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中达电通李强

网友G:
与IFIX通讯只需要设定好通讯相关参数,选择MODBUS ASCI或RTU模式,没有问题的.台达PLC用的也是标准的MODBUS协议,如有疑问可以去查阅台达PLC的协议.

网友H(2004-11-21):
请大虾们给我一份通信协议,非常谢谢!! w3ct@163.com

网友I(2005-11-23):
请大虾们给我一份通信协议,非常谢谢!!
jeff_fu@163.com

网友J(2006-11-08):
现在我用Modscan32不能和台达PLC通讯,我按照说明书写了通讯协议那段程序.(PLC站号1,9600bts,数据位为7,停止位为1),在程序里放一个数值在D000,但我不能读到那个值,请问还需要做什么才能ok?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K:
如果PLC用台达默认的通讯设置,PLC里面是不用写任何程序的。我觉得您的原因可能是Modscan32默认的是MODBUS RTU 9600,8 N 1。你要手动改成ASCII 9600 7 E 1。这样就可以了,没有其他设置了。
我们调试也经常用到这个软件,还是有点小方便。

网友L:
请问王工:
FIX是不是串口通讯软件?

网友K:
FIX是组态软件,和WINCC,组态王同属一类,是GE公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