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4-10-08):
三菱工程师: 我公司有几台三菱PLC FX2-32MR FX2-62MR输出继电器不动作,有些是短路,有的断开(程序运行时输出继电器LED显示灯亮,但输出继电器不动作),这是不是因为输出继电器问题,如果是的话,我们自己能不能更换输出继电器,输出继电器在哪可以买得到。

网友A:
随便到市场上去买几个大小差不多能够安装上,线圈驱动电压和驱动电流想当的就可以,自己把它焊接上去就可。

楼主:
micke(深圳): 三菱PLC FX2-32MR FX2-62MR输出继电器线圈的驱动电压和驱动电流是多少?或许你知道用哪种继电器替换,能告诉它的型号。

网友B:
原因:输出继电器损坏. 常见有二种情况: 1,输出没反应. 2,通上了断不开. 解决方法: 1,更换I/O板.(维修部常用的方法,最管用.绝对OK) 2,更换继电器,最好是从旧PLC上拆下来的. 3,从市场上找最好的继电器替代. 注意:2.3方法不一定能管用.因为有可能PLC其他地方也有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