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台达伺服节约成本

楼主(2004-10-08):
我不想用PLC的高速脉冲来做伺服的定位控制! 台达的通讯控制和内部的位置控制如何使用? 效果如何?

网友A:
利用台达的通讯控制功能,可以方便的修改内部位置及速度寄存器值(也可手动在驱动器端设定),通过PLC的I/O点触发来切换寄存器,以达到所需动作的目的。 我有使用过,效果不错,此控制方法不需要PLC输出脉冲来控制伺服,减少干扰及配线,程式编写也较简单。

网友B(2008-04-08):
楼上的意见非常好,这的确是我们台达ASD-A伺服的一个用法!

网友C:
1楼的有没有具体的实例来做一下示范呢,虽然也想这么做,可惜不知道如何做为,从何处着手。

网友B:
如果你是苏州张家港的,你可以找我们在苏州的技术人员,他可以给你详细的做法,也可以发邮件给我,li.xiaodong-px@delta.com.cn

网友D(2008-06-25):
如果找台达的技术支持人员,可能会把你气死,我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原来有一台三年前的台达A系列伺服,版本很低,没有资料了,只有新版本的资料。想找中达帮忙找一下以前老版本的资料,可是找电话到广州中达、上海中达、北京中达、可是三个地方的回答的都很有杀伤力呀,广州中达说:“老版本少的参数就不要管他,对你们没有用呀,”靠,对我们没有用那你们还做升极干什么呀!上海中达说:“这个问题我们也不清楚你还是找北京中达吧,”北京中达说:“这个资料我们打电话给台湾总部也找不到呀。”我说:“你们台达自动化怎么连资料存档的管理不好,我们还敢用你们的东西吗,我们十年前生产的机械设备现在还有详细的资料存档呀,”对方说:“不管你怎么说,我们就是找不到,没有办法。”

台达呀台达,想支持你真难呀

网友E:
请查阅伺服驱动器手册,位置内部控制模式或速度内部控制模式。里面有详细讲解。

网友B:
哈哈, “嘉兴自动化”你好谢谢你对台达的支持,如果你打电话给上海中达询问有关伺服的问题,如果是05年以后,那么就有可能是我回答您的,不管是谁了,我都要向你道歉。至于版本的问题我想解释一下,我们升级版本主要是增加新功能和改进内部问题,如果老版本的伺服您能够正常使用,就说明老版本的伺服可以满足你的应用,同时我们的伺服A系列已经定版了,只要没有错误就不会再升级了。对于你说的老手册,我们的确没有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你可以发邮件给我!

li.xiaodong-px@delta.com.cn

网友D:
我也是发发牢骚了,问题早就解决了,用MODBUS RTU通信的内部位置模式,不过还有个问题想了解一下,在内部位置模式下,DI输入口可以设置两种寸动模式,好象有一种是PR模式专用的吧,不知这两种寸动模式有什么区别?

这个项目是用OMRON的CP1H PLC作为MODBUS RTU的主站,OMRON PLC手册上的一个错误,,就是串口2的通信启动标志位与串口1的通信启动标志位写反了,搞的我调了好几天也没有数据发出,后来打电话给800 820 4535一问才知道是写反了,当时真的很生气,可以人家技术支持MM态度态好了,一个劲的说对不起,我也就不好意思再发牢骚了,

通个这个项目可以看出,产品本身有问题不要紧的,关键是厂家用怎么样的态度协助你搞好,这一点DELTA和OMRON的差距真是太大了,

网友B:
对于你说的两种寸动,好象是JOGU,JOGD和STEPU,STEPD.这里两个是不同的功能,JOGU,JOGD是寸动,这不用多说,而STEPU,STEPD则是不同的,在1-01设为1 ,1-33(内部位置控制模式)设为5或者6时,STEPU有效电机运行到下一个内部寄存器位置,STEPD有效电机运行到上一个内部寄存器位置.说白了STEPU,STEPD作运动时就是按照我们PR模式内部寄存器位置进行运动,运动的速度和距离是按照参数设定的来运行!

网友F(2012-04-17):
其实我感觉最近几年台达的服务真的很好,至少比松下和安川的好,只要你电话打过去,他都会给你回复的,我有个夜晚都打过,松下的只能到代理商那里很麻烦

网友G(2015-05-05):
可以用A2的PR来做。。。。。

网友H:
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积分  积分

网友I(2016-12-11):
引用 网友B:
对于你说的两种寸动,好象是JOGU,JOGD和STEPU,STEPD.这里两个是不同的功能,JOGU,JOGD是寸动,这不用多说,而STEPU,STEPD则是不同的,在1-01设为1 ,1-33(内部位置控制模式)设为5或者6时,STEPU有效电机运行到下一个内部寄存器位置,STEPD有效电机运行到上一个内部寄存器位置.说白了STEPU,STEPD作运动时就是按照我们PR模式内部寄存器位置进行运动,运动的速度和距离是按照参数设定的来运行!

你好,用正反转实现连续往复运动,不用plc,用寸动或STEPU,STEPD可以做到吗,可以交替给两个寸动信号正反转吗,谢谢!

网友J:
可参考 => 这个帖 的相关连结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K:
通过李晓东的态度使我更加信任台达了 希望台达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是这样

网友L(2018-02-23):
台达的价格还是偏高

网友M(2018-03-30):
感谢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N(2018-09-18):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 感谢分享啊

网友P(2019-03-27):
引用 网友A:
利用台达的通讯控制功能,可以方便的修改内部位置及速度寄...

大神可以私聊么,本人菜鸟,通讯刚接触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