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液位波动原因!

楼主(2004-10-08):
急寻液位波动原因! 我是钢厂制氧厂空分生产维护仪表工,我们测液位用的是S-1151变送器,不知道为什么通过DCS后在显示器上液位显示总是在不停地跳动很不稳定,最小值和最大值相差400mm,请各位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吧???

网友A:
强烈进议加一个带隔离的配电器。我在两个月内遇见了两个现场,都是在加了隔离器之后,解决了信号波动的问题。

网友B:
我在空分呆过两年多,你这是测空分塔内的液位吧。但不知是液空还是液氧或液氩液位。 一:如果变送器显示和输出电流不动,DCS上显示动,加信号隔离。(有源隔离器) 二:如果变送器本身显示和输出电流就动,注意差压变送器的正、负压室有无冷凝、堵等现象,两个引压管放空一会儿,注意气体流速的通畅,看看能不能解决。如解决一会儿,仍出现此现象,那就不停的使用此法。等开冷箱,再好好查查引压管的连接等情况。并请注意空分塔中分子筛后分析的露点和CO2含量值。 可以发Emial给我,zhxyahoo@sohu.com 探讨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