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老兄有用三菱FX2N的PLC的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啊

楼主(2004-10-08):
我急需这个程序啊,哪位大虾帮帮忙吧,用三菱FX2N的PLC的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驱动器是2相的,有步进脉冲(CP),脱机电平(FREE),方向电平(DIR),公共阳端(OPTO)这4个控制端口, 现要用PLC程序现实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和加速减速的调速控制。

网友A:
步进电机有双脉冲驱动模式,即:CP接正转脉冲、DIR接反转脉冲实现正反转。如果你的驱动器支持双脉冲,那么你只要使用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指令就能实现。如果不支持双脉冲的话,实现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

楼主:
驱动器支持双脉冲的,现我编了程序,脉冲从Y0输出,不过现不能实现按X2自动加速和按X3自动减速,我用的是那个INC和DEC指令不过这指令我不是太会的,帮帮我啊!

网友A:
你的告诉我你想控制步进电机做怎样的动作,我帮你看看如何实现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B(2009-12-29):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的告诉我你想控制步进电机做怎样的动作,我帮你看看如何实现比较简单实用。

用接近开关作信号输入,然后用程序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工作,使步进电机正转,然后再给一个信号后停止,这样重复运行。请指点,谢谢!

网友C:
就用PLSY指令好了,接近开关信号驱动SET一个M,用M来驱动PLSY,把脉冲数设置为0,停止信号RST M就好了

网友D:
M 是 中间继电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