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TP7和S7-200无法通讯

楼主(2004-10-09):
各位大虾帮帮忙;S7-200和通讯电缆我试过了都没有问题,上电TP7显示<System Menu>这个画面,是TP7设置不对还是别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TP7插在S7-200的PORT0端口,显示系统画面,不表示通讯失败,显示通讯错误和错误代码,才表示通讯失败

楼主:
谢谢YFQ!但是在系统画面状态下桉RUN键进入翻过另外一个画面之后显示5-4-3-2-1-0之后还是无法通讯,我把TP7换到另为一台同样的设备上试过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