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

楼主(2004-10-09):
我修了一台西门子6SE70系列37KW的变频器,在工厂是用PLC控制,我修过机器后通过修改参数试机,想看看是否修好.机器通电,自检后显示P009,开机后输出三相电压仅有几十伏,用示波器测试没有输出波形,这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补充:1.通过面板进行开机.2.通电后,DC输出为573V.

网友A:
在工厂用PLC控制的,频率给定可能是通过串行通讯口传输的.试一下:修改参数,改为面板控制(P368=0)

楼主:
老兄,我的机器的P368=2,但它不让我修改值.怎么回事?

网友A:
先检查P060的值.要设定为P060=3.才可以对P368修改.

楼主:
老兄,我改了P060=3,可还是不能对P368进行修改啊.

网友A:
P053=2---P060=3-----P368=2

楼主:
老兄,还是改不了啊.

网友B:
打电话0769-2187112 唐工

网友A:
P554.1=B005-- P053=2---P060=3-----P3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