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10-09):
请教各位大虾:小弟需要买一个3KW的交流电机,需速度无级可调,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变频器才是物美价廉?? 望各位GGJJ给点建议。另外,不同变频器对电机还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谢谢!

网友A:
哪种都可以。 让我推荐的话,用ABB的吧。

楼主:
imgg兄:您好,能告知ABB变频器的一般价格吗? 谢谢!!

网友A:
3kW的平方转矩的3520元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