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变频器的过流保护

楼主(2004-10-09):
我使用了两台abb的ACS550变频器,带动4台电机,由于工人接线不注意,造成了缺相,从而电机烧毁,因为我看了变频器的说明书,知道变频器本身有过电流,热保护功能,没有对电机进行热保护,那位大虾能给咱讲讲这是怎么回事,问了abb的技术支持,妹妹的态度是在恶劣,而且也还是搞不明白

网友A:
2台变频器带4台电机是怎样一个接线方式!? 不说明白了,别人怎么分析!!!

网友B:
2台控制4台电动机,这时变频器的过电流、热保护功能保护保护不了电动机。一拖一的情况可以通过参数设置保护到电动机,你想要保证电动机能正常工作,变频器的电流肯定要两倍与电动机(1拖2的情况)

网友C:
好像同时1拖2的情况极少应用,这样会得不偿失,要吗过于保护,要不失去保护!

网友D:
关于过流保护、过热保护是怎么个原理,请教高人。

楼主:
两台变频器各带两个电机,并联,其中一台电机由于缺相造成烧毁,变频器没有切断电路,即使他的保护是两台电机的额定电流,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切断

楼主:
另外,我想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空气开关,或者熔断器,有些人将可以,有些不可以,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给个理论解释

网友E:
LP,那样是不行的哦。

网友A:
变频器同时拖两台以上的电机,必须要在每个电机上加热继电器,否则其中一台发生故障,如堵转,过流,变频器就不能正常保护电机.

网友F:
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断路器是正常的,特别是对于一拖多的情况,一般在现场都有开关箱例如辊道,如果中间的断路器跳,变频器就会报警缺项, 另外在中间加断路器也便于在停机时检查电机间的相平衡

网友G(2009-05-04):
我在日照钢铁热轧工程见过变频器控制的辊道电机在变频与电机之间有断路器。西门子设计的

网友H:
你说的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99组参数里面的控制模式不是DTC,而是SCALAR,在SCALAR模式中,有的保护功能是没有的。

网友H: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禁止加断路器或熔断器,可以用热继电器

网友I:
变频器同时拖两台以上的电机,必须要在每个电机上加热继电器

网友J(2009-06-29):
每个电机用热继电器,或者马达开关,加电机热电阻开关,将触点串接起来 连到变频器的启动允许上可以。或者加热电阻检测 接线图 手册里面有

网友K(2009-12-22):
*制动电阻\波纹、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制动单元
*三项输入电抗器、三项输出电抗器、直流电抗器
*输入、输出滤波器、正弦波滤波器
专业生产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欢迎来电洽谈!打扰之处,请见谅!
www.shguangnin.com
联系方式:13661931827周
QQ:1051041141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关于我在日照钢铁热轧工程见过变频器控制的辊道电机在变频与电机之间有断路器。西门子设计的

那个最好用马达开关,因为断路器选型不对的话,热保护曲线和电机的热曲线不一致,也起不到相应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