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绕线电动机变频控制

楼主(2004-10-09):
我公司有一台绕线式电动机原是可控硅调速,现打算改变频调速,则将转子线圈短接,短接后,电动机转速在50HZ时是否加快?电动机机械特性如何变化?电动机极数是否改变?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接近与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的特性.极对数不变,除非原来就是多速电机.转速在50Hz时不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