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关于OMRON PLC的KEEP指令执行结果的问题

楼主(2004-10-09):
OMRON可编程控制器的KEEP(11)指令是先编置位端,然后编复位端,当置位和复位同时为1时,复位优先,这里我想请教高手: 假设指令为KEEP 0601,并且已经输出1,当复位信号来后,置位不消失,也就是置位和复位端同时为1(一直保持为1不变)时,0601到底输出0还是1?有没有其他什么地方能改变这个0601的输出?

网友A:
为0,如果要改变,在后面出现0601的状态为最终状态,原则是程序中后面的语句决定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