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报警

楼主(2004-10-09):
伺服报警是什么意思,是坏的时候吗?

网友A:
不是的,一般是由于超出了参数值的设定范围所致.不知我的认识是否正确?请高人指教.

网友B:
伺服系统有自身的保护措施,报警不意味着已经损坏。

楼主:
那在什么情况下,伺服会报警呢?

楼主:
随便说说好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比如说编码器报警,是编码器损坏,或者是接线有问题! 还有过载,像松下是超过额定转矩的300%能持续3秒钟,3秒后发生过载!还有像动力线没接好也会引起过载的!

楼主:
有:1、编码器报警 2、过载报警

网友D:
报警有过流,过热。过载,编码器连接错误等,以代码形式出现。

网友E:
你自己用的是个么牌子的伺服电机,具体到什么样的报警,你可以查一下报警参数的。 我公司为安川电机华南区特约经销商,另专业维修安川变频器,伺服电机,以及安川品牌的各类产品。 联系人:都生 TEL:020-33584619 MOBILE:13580544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