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富士P9无显示开关电源不起振

楼主(2004-10-09):
各位高手: 富士变频器P9-5.5不起振全无显示,有何高见。

网友A:
富士G9变频器3.7KW-7.5KW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其散热风扇功率大,转速高,当在尘多的工作环境中寿命会比较短!当风扇坏了以后变频器也不会马上跳“过热”保护(可能是保护温度值设置太高),这时整个变频器的内部温度很高,使到驱动电路及电源电路的小电容容易老化,通常是开关电源最先停止工作!变频器没有显示!!这时候应把风扇及电源电路的二个小电容换掉就可以使变频器恢复正常!最好也把驱动电路的电容也换掉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如模块损坏的话(这种模块价高物烂), 建议换新机.P11,7.5KW,3800元. 021-64831519 张先生

楼主:
李春发谢谢您 换掉电容祛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