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与PLC的通讯和控制

楼主(2004-10-09):
PLC是如何实现伺服的速度控制? (不需编程的伺服)

网友A:
首先必须知道死腹驱动系统的地址代码,然后使用PLC的自定义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台达伺服内含3段速度 通过PLC的控制伺服的I/O点切换即可 如要更改速度,用PLC与伺服通讯修改速度寄存器的值即可 台达PLC,台达伺服内建标准MODBUS协议,无需编程

楼主:
一、PLC与伺服的通讯信息包括: 1、走行指令 2、报警解除 3、走行伺服速度选择#2 4、走行伺服速度选择“0” 5、走行伺服速度选择#1 二、伺服与PLC的通讯信息包括: 6、伺服报警 7、制止输出

楼主:
“台达伺服内含3段速度”类似或者是以上所说的第3、4、5点吧 那么她们怎么实现出加速、减速、和匀速呢?

网友C:
2楼的大哥,请问你,若变成到伺服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能不能给点提示?

网友B:
东方神话兄弟: 你说得对,但是伺服本身的加减速时间很短,所出现的速度波形近似于方波。 我做过这样的案例: 玻璃切割机,要求进给以一种速度1000MPR,抵达玻璃开始切割时100MPR,切割完毕刀锯快速返回至起始为速度为3000MPR,所有的控制信号根据其位置点的限位开关来定。非常方便

网友B:
童话人: 伺服只要注意设置参数即可 在就是编号其I/O点的PLC逻辑控制程序

楼主:
我见过的拉布机加、减速时间还可以通过旋钮来调整 比如+1或2或3或4或5秒,-1或2或3或4或5秒,0秒

楼主:
这个可能与PLC的编程有关系 以下是个人发言:伺服刚接受到PLC的运转指令时,用低速运行x秒, 属于启动阶段,当PLC接受到ENC(编码器)的脉冲数后,与寄存器的脉冲数相比较,从而得到减速的开始点;当然,整个过程的运行距离 也是有ENC控制的。

楼主:
主要:一、位置控制,二、速度控制

楼主:
TO: 混在工控界兄弟 有道理!

网友C:
混在工控界老大: 谢谢你的教诲:)我是刚入门的菜鸟嘛! 以后请多多关照!而现在我手头有台达伺服器ASD-A0421LA 组长让我用HMI:DOP-A67CSTD显示控制 用PLC:DVP-20EH编写一段程序做为演示,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其他各位高手也请帮帮忙哦:)

网友D:
伺服电机的工作方式有三种,位置,速度,力矩。位置接受脉冲信号,速度和力矩接受电压信号。在位置控制下,PLC只要能发脉冲,即可控制,通常脉冲方式选方向加脉冲。电机即可控制

网友C:
那请问各位老大!有没有样本? 就是控制的PLC程序,我需要脉冲的!

楼主:
这里要用到比较指令 就是ENC的反馈脉冲与设置的脉冲数相比较 但是我不知道她如何做到加减速和匀速的总行程与 设定的总行程相等,是用PID吗??

楼主:
伺服设置参数类似变频器设置参数 比如加速时间

楼主:
三段速度是,正如混在工控界所说的那三个速度 1、进给速度 2、工作速度 3、回程速度 谢谢!!!

网友C:
to东方神话: 是用PLC,台达的。

楼主:
童话人: PLC控制伺服,她给伺服不同脚的脉冲 伺服对应不同的速度

网友E:
有人对美国IR 公司的 IRMCK201 和 IRMCK203 运动控制IC 感兴趣吗? 我这里有详细中文资料。需要资料请联系我们。 传统的电机控制皆依靠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器或微处理器控制单元,IR两款新器件则有所不同,因为它们配备独特的运动控制引擎,可省去软件编程。以全新数字控制集成电路及iMOTION芯片组开发的运动控制产品,能在更短时间内推向市场,因为有关指令均已简化为项目推动之选项 IRMCK201具备以编码器反馈为基础的电流和速度闭环控制功能,专攻伺服应用。该器件亦能兼容iMOTION芯片组其余部分,包括IR2175线性电流传感IC、IR2136三相逆变驱动IC,以及IRAM 6A至20A集成功率模块。 IR2175可提供电流反馈信息,还具有支持高频宽和特快加速的快速频率输出 (Fo = 130kHz)。备有死区时间插入的通用空间矢量脉宽调制 (PWM) 功能,可在集成电路的和功率器件之间往返传递信息,体现低损耗、低噪音和高效率。 IRMCK203是一项数字控制集成电路方案,专为以正弦电流为基础的无传感驱动器而设计,有助设计具备无传感器控制、超高速 (100,000 转/分钟) 和速度范围较宽 (大于20:1) 的应用。以无传感器反馈电路结合专为永磁交流电机而设的低损耗空间矢量PWM和独特的起动算法,不仅能减低扭矩和脉动,还可提升效率。 新集成电路配备快速的串行外设接口(SPI)端口,可通过两条数据线和两条控制线,连接低至中带宽的外部主控或从属器件,并支持RS-232、RS-422和RS-485等异步通信标准 HuangYY@Burnon.com

楼主:
做广告呢

网友B:
童话人 你自己多看看手册吧! 你可以做出好几种方案的!

网友F:
只要知道伺服的通讯协议就行了,再用PLC通过422或232通讯,用PLC程式就可以读伺服当前各种参数,写参数(运行中可修改的),报警状态,报警复位,按指定方式运行等。三菱的说得很明白。

网友C:
谢谢各位老大的教诲,我真在努力。 不过如果能给我个方案,最好有程序就更好了:P 谢谢 再次感谢!

网友G(2011-07-15):
通讯,让我们的设备更加简洁、高效。

网友H:
这么老的贴把它翻起来干吗?做点广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