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连轴器的问题

楼主(2004-10-09):
请教: 连轴器的连接方式分为几种,何谓硬连接,何谓软连接,两靠背轮间连接时,是不是一定要加橡皮垫?

网友A(2004-12-23):
硬连接,也指刚性连接.即连接器是用刚性材料做成的,比如:钢,铁等之类的.软连接,指连接器是用尼龙等软性材料做成的.

网友B(2005-02-01):
连轴器分顶入式和抱紧固定式,还有重载型尼龙弹性连轴器,我公司有关于连轴器的资料和样品,欢迎来电询问 来电至:021-32031167 王先生,曾先生

网友C:
连轴器的连接方式太多了,总的来说分为硬联结和软联结。硬连接对被联结件的同轴度要求较高,软联结允许一定的偏心,偏心量具体要看联轴器的类型而定。加橡皮垫是为了缓冲,否则震动和噪音较大,并且连轴器容易损坏。

网友D(2005-07-18):
我所了解的联轴器分为 1)波纹管式:允许偏差大,耐冲击差            2)三片式:耐冲击好,耐偏差小,软性材料容易磨损 3)磁性无轴联轴器:用于化工/食品等行业 ...

网友E:
个人认为一定要加的

网友F:
能补偿轴向、径向误差的是软联结,不能的是硬联结。与所用材料无关。

网友G:
楼上说的很对! 能补偿轴向、径向误差的是软联结,不能的是硬联结。与所用材料无关。

网友H:
轴向连接.有硬连接软连接.硬连接一般都加缓冲垫. 但缓冲垫有能量损失.配合精度低 高精度的连接不加缓冲垫.

网友F:
请问毕工是沈阳人么?

网友H:
我在张店.

网友F:
哈哈,和我现在单位的师傅只差一个字。

左?右?

网友:
这个我也有用的

网友I:
光洋电子的编码器的连轴节不错的。 软连接的联轴器比较贵一点。 便宜点的是用的玻璃纤维做的。我有大量供货13995594165

网友B:
光洋的联轴器好象是塑料的,客户反映容易裂呀!我公司有金属联轴器,全铝合金的,价廉物美,欢迎来电询问。 TEL:021-32031167 王先生,曾先生

网友J:
我见到软连接有尼龙柱销,橡胶垫,聚氨脂垫

网友K:
今天我在公司修理一台机器就是因为连轴器硬连接的缓冲垫变形了,导致机器的主鼓风机不工作。换的时候有够费劲的。

网友L:
苏州通锦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提供美国LOVEJOY 联轴器 详细 请登陆WWW.SZTONGJIN.COM

网友M(2005-08-18):
连轴器的种类很多,你可查阅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有它的分类,特点,应用,计算和性能,参数和尺寸。几句话说不清!

网友N:
一般是加橡胶垫,减少震动,和磨损.橡胶垫坏了,换垫子,不用换连轴器

网友O:
我用过一种水泵上用的六角形的橡胶式连轴器,损坏很厉害,好像2周都要换一个

网友N:
我用过一种水泵上用的六角形的橡胶式连轴器,损坏很厉害,好像2周都要换一个 那可能是橡胶垫不合适(间隙太大了)或是质量不过关. 注:不能用于频繁启动的场合

网友P(2005-09-22):
联轴器一般可区分为两大类,刚性联轴器和柔性联轴器。刚性联轴器对于两轴间同心度的要求非常高。因此柔性联轴器被广泛地使用。一般柔性联轴器的分类为:橡胶式联轴器、金属性联轴器。常用的是; 梅花垫式、波纹管、金属膜片、链条式、弹簧螺旋式、香蕉树脂、轮胎式、弹性柱销式、永磁式、万向式等等

网友Q(2005-12-26):
我们是做弹性联轴器的,规格多样,020-38845421 詹卓伟

网友R:
机械问题!

网友S:
联轴器的找正很重要

网友T:
我用的最多的是弹簧螺旋式连轴器!

网友U:
wo  我一直用三木的联轴器,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V:
新手请问:
如果是这样一种联轴器,一个轴不动,另一个轴扭矩约100N.m,最大扭摆角度不到10度,两轴之间要有约0.03mm的小位移。
应该选用何种联轴器,是膜片式还是挠性杆式亦或是其他。新手的初级问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W:
怎么这么多推销的?这里好像变成市场了!

网友X:
有无能耐温点的万向联轴器?要能调整45度的.

网友:
代理多种联轴器www.hansen-auto.com 0757-23608175

网友Y:
讨论一下知识多好啊!干吗做广告啊!

网友Z:
我们单位有用,我也说不上是什么式的,就象两个链轮合在一起的,一周有双排链连接,在一侧有摩擦片,还有弹簧片,用圆螺母锁紧,传递力矩靠摩擦片,,我觉得这个结构好,过载能力强!

网友AA(2007-09-08):
联轴器找中心时,用百分表测出的径向偏差为什么要初2,得出的数据才是联轴器中心的实际偏差

网友AB:
电机连轴器上的橡胶垫是用来减震的。。。至于要求不是很高的地方,这个橡胶垫就可以省略掉了

网友AC(2009-05-06):
请教各位前辈膜片式联轴器找中心的方法注意靠背轮之间的距离有80毫米

网友AD:
联轴节,就是传动部件,保护电机。起连接作用,波纹管的容许不同心的偏差量大。

连接方式有抱紧,夹紧,法兰式,涨紧等。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所使用的也有一定的差别。

网友AE(2013-01-17):
所谓刚性联轴器就是硬连接,这款联轴器对电机轴的磨擦比较大,软连接可以用弹性联轴器,柔性好,要吸震性好的,就用梅花联轴器跟十字滑块联轴器,中间都是有橡胶垫的,这些橡胶垫的寿命就不比全金属的耐用。我们是专业做联轴器,可以为你选择合适你机械设备用的联轴器,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为您解答技术或选型遇到的难题。www.gzcmt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