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子齿轮?有什么作用?请高手直言

楼主(2004-10-09):
什么是电子齿轮?有什么作用?请高手直言

网友A:
可以更改电子齿轮比的分倍频,来实现不同的脉冲当量!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请教高人指教.

网友C:
有本书叫 交流伺服系统,秦忆编的,找来看看吧。

网友D(2008-04-21):
电子齿轮也叫虚拟主轴,通过改变分子和分母的值来改变传动变量。

网友E(2008-11-17):
在软件里面是不是有设置画面来设置啊?

网友F:
请问一下INVENTER ,是改变什么传动变量呢?是输出的扭矩?还是电机转速?

网友F:
难道电子齿轮就相当于汽车的变速器,可以挂到一挡或二挡?呵呵,瞎想一下。。

网友G:
电子齿轮,是一个模拟概念,没有齿轮,类似齿轮,可以修改传动比,这种传动方式有好多优势,机械齿轮式无法替代的!

不久的将来,电传动或许会替代机械传动,目前,码头、机场搬运有好多就采用这个东西,比较超前,特别适合于自动控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试!

网友H:
第一次听说,什么时间有机会用用。

网友I: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8-9C98-3FECE37725BB&page=1#login

这里有相关解释!

我也是看了这个才知道什么是电子齿轮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J:
电子齿轮,是一个模拟概念,没有齿轮,类似齿轮,可以修改传动比,这种传动方式有好多优势,机械齿轮式无法替代的

网友K:
学习 学习 我在改造机床的过程中听说过

网友L: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传动比例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