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变频器功率小于电机额定功率的问题!

楼主(2004-10-09):
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已经有一现成的变频器7.5KW,现在有11KW的电机,我能用这变频器控制电机不,当然我在控制过程中不让电机全速转动,使电机工作功率在变频器功率之下,即低于7.5KW,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楼主:
请问一下大侠们觉得这样用会有什么不妥之处吗?谢谢了!

网友A:
除非负荷很小,否则不行,你可试试。

网友B:
短时间没问题时间长了你的变频器就的完蛋

网友C:
是什么机械?是普通马达吗? 最关键所要求的电流不大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可以使用。

楼主:
是油泵(柱塞泵)!不知道是否可以,请指教!谢谢!

网友D:
你会老是过流的,不行哦!

楼主:
这个叫“洋风波”的人真麻烦,在许多贴子里让人点他的网址,反感!

网友E:
可能不行。 柱塞泵是恒转矩的。起动时可能有麻烦,如果能起动,就可以。最关键的是,额定油压下的额定电流和起动时的起动电流不超过变频的额定就行。

网友F:
风机、水泵可以,因为低速时,负载很低,此外,若大马拉小车也可以,同理,也是负载很低。本人就曾用45KW变频器带动75KW的电机(风机)。除此以外,肯定不行。

网友G:
既然是柱塞泵没有必要用调速控制的,在运行中有过流的可能。

网友H:
那你先试试吧,不会损坏变频器.大不了变频器报故障.

网友I:
lml,你说的很对,洋风波总在许多贴子里让人点他的网址,反感!

网友J:
可以 必须做参数台调整,有兴趣 联系我 024 23864520

网友K:
只要不超电流,不会有问题。变频器是功率的转换器

网友L:
我就用过56KW的变频器带70KW的电机,而且是恒转矩负载,关键是是否会过流。如果不过流,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几天没有来了,没想到有这么多大侠留言,谢谢了。不过现在我们想这样用:用的柱塞泵的排量是10ml/r的,1500r/min,额定压力是31.5MPa的,这种泵算下来需要大概10KW功率的电机,但我们只选用7.5KW,1500r/min的电机,通过变频器使电机的转速维持在1000r/min以下,这样泵的输出转速也在1000r/min以下,这样的话其功率就在7.5kw以下了。 不知道各位大侠对此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希望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F:
使用7.5KW的变频器,按LML所说需要利用变频器将速度降到1000RPM。 在此,本人特别提醒以下,不可以! 必须要装减速机构,将速度降到1000RPM,而不是变频器降速。 因为如果用变频器降速到1000RPM,那么7.5KW的变频器只能当作5KW(7.5的2/3)使用。 也就是说变频器始终在高频段使用(50HZ),才能输出7.5KW,否则输出功率将随着频率下降而下降。这也验证了变频器的恒转矩特性,除非你用的是恒功率变频器,不过本人还未听说过恒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M(2009-03-27):
肯定不行啦!单从经济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做,采用减速器既简单又方便而且还节约钱。(除非你要求转速的精度非常高那就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