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教林湘建

楼主(2004-10-09):
您好! 我想从数据传输态切到AT命令态,通过AT命令查询得到信号质量,然后再切回数据传输态。 我试了一下,发送“大于300ms+++大于300ms”,然后发AT+CGACT=0\r,再发AT+csq\r,但是得不到对方应答。这是怎么回事? 我该怎么做?

楼主:
我用的是wavecom模块

网友A:
我负责的是局域网络视频监控系统:我想请叫您一个问题就是跟一条信号控制线相联的各个解码器之间是串联啊还是并联啊 假设有一个解码器跟信号线出现之间的联接出现断路或短路会不会影响其它解码器的控制啊! 请指叫 我是一个刚刚步入该职业的小毛孩~! 请指叫 谢谢~ 我的emai: cixianghu-001@163.com 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给我发过来的话那我就更感激不尽了!

网友B:
三个+号之间时间间隔必须小于200ms,并且在输入第一个"+"号之前必须空闲时间间隔大于300ms,最后一个"+"好之后必须大于300ms 软件输入at+cgatt=1<cr>,at+csq<cr>就会有显示! 然后再输入ato返回数据态! 时间上再掌握一下.

楼主:
多谢林工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