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出现如下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04-10-09):
我有三台西门子420变频器,在工厂使用时出现工作不稳定的情况,但拆下之后检查发现变频器工作正常。请问这是为什么?盼望得到回复!!

网友A:
你怎么陈述倒是有点难度哦! 具体怎么不正常?报什么警来着? A0503? OR过流?

网友A:
如果你拆下也带电机和现场设备同功率驱动,试机时间也同等的话。估计参数是否设置错误?原先是否用通讯控制

网友B:
调参没调好。

网友C:
晕,说清楚点!

网友D:
最好说清楚点,这样大家怎么帮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