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切换在线模式问题

楼主(2004-10-09):
我想从数据传输态切到AT命令态,通过AT命令查询得到信号质量,然后再切回数据传输态。   我试了一下,发送“大于300ms+++大于300ms”,然后发AT+CGACT=0\r,再发AT+csq\r,但是得不到对方应答。这是怎么回事?   我该怎么做?

网友A:
三个+号之间时间间隔必须小于200ms,并且在输入第一个"+"号之前必须空闲时间间隔大于300ms,最后一个"+"好之后必须大于300ms 软件输入at+cgatt=1<cr>,at+csq<cr>就会有显示! 然后再输入ato返回数据态! 时间上再掌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