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伺服噪音问题

楼主(2004-10-09):
我用的是松下MINAS系列松下伺服电机,但电机在server接通后有轻微的嗡嗡声,且随着电机转速增加,声音增大,请问那位大虾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解决方法?

网友A:
如果你是出厂值,而且是空转时!当server-on上时,有嗡嗡声是正常的,那是电流的声音,如果转速超过额定转速时,会有声音的,这也很正常,电机不可能很安静的!

网友B:
影响系统运行嘛?

网友C:
伺服增益过大,调整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D:
FWGH: 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发一份松下伺服的中文资料,谢谢了

楼主:
to zzj1382: 给你发过去了,不知收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