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改造

楼主(2004-10-09):
我是一名PLC菜鸟,对于PLC理解不深,我单位是主要进行水的净化的净水厂。原有的西门子S5系列已经瘫痪,所以准备全部改造更新,可是我对于目前的自动控制系统及设备发展不甚了解,我厂主要是分为厂内四个子站,厂外四个子站距离最远的15公里左右,我想请问那位老师能帮我分析利用PLC建立SCADA系统的设计思路,及相关技术细节,达到实时通信,及数据交互,并且成本较低的自动控制工业网。也不知说的对不对?请前辈高手百忙之中能够不吝赐教!!尽量详细,万分感激!E-mail: f_2001@sohu.com

网友A:
你们厂原S5的是什么型号的,能告诉我吗?我需要! E-mail;qzycj@tom.com

网友B:
项目外包 我的地址:SUNNYQYQ@163.COM

楼主:
我单位的PLC是西门子的TI565系列,I/O为S505系列软件为西门子的PCS3.01版

楼主:
有朋友想包的话得把你的设计方案拿来我参考一下?联系联系!

网友C:
建议: 使用三菱的Q系列PLC,在每个子站中可以采用CC—LINK系统,其远程I/O,高速响应足以胜任子站内的控制要求。 另为,Q系列PLC有较强的组网能力,可能通过专用的以太网模块QJ71E71连接到以太网。上面可以用工控机监控。由此解决15KM的问题。通过编程软件,或者组态软件,当然也可以自己根据三菱的通讯协议编写VB程序,可以对PLC进行全方位的监视和控制。 价格: Q系列PLC的主机有不同的档次,从最昂贵的Q25HCPU(2万多)到2600左右的Q00CPU多种主机供客户选择。 当然,最终的搭配是要根据现场环境来设计的。不过同样的情况,不同的方案,一定会有不同的成本。 如果你离上海不是太远的话,大家可以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