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防尘的变频器

楼主(2004-10-09):
各位: 请问有没有防尘的变频器.我要15KW,18.5KW,30KW,45KW.

网友A:
其实你自己加个密闭的箱体,并且在箱体的上下安装带过虑风扇进行空气流通有足够的散热量就可以了。

网友B:
IP65防护等级的可以。 楼上的主意也不错。

网友C:
防护等级要高啊,同意楼上,但价格。。。

网友D:
成都佳灵公司有,密封柜式MT9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