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SIEMENS MM440变频器维修的问题

楼主(2004-10-09):
我们用的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报警后我把它设定为出厂值,重新调试后,最低频率高于5HZ后就不能参与调频了,这是为什么?最低频率低于5Hz则在手动和远控操作都可以调节电机的频率。

网友A:
你仔细看一下参数手册啊,应该P0700,P0701,P0702,P0703附近的参数没设置好啊,不可能出现那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