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mcgs通信问题

楼主(2004-10-09):
我用的是三菱fx1n 系列plc, 上位机用的是mcgs组态软件,plc通过一个编程电缆与工控机串行口2连接,用GX develper 编程,所编的程序能正常下载到plc,也能在线运行 但是想用mcgs在线控制,可是mcgs要么没有反应(只好结束任务),要么提示“设备‘通用串口父设备0’通用串口设备初始化失败” mcgs和plc的通信老是连不上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ps:除了plc的编程口用来和工控机通信 还用了fx485bd模块 和无纸记录仪进行了485通信(通信指示灯正常显示,也能反馈数据,由于没有到现场,所以真正数据没有进到记录仪)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导指导 项目比较急,烦啊

网友A(2004-12-23):
没用的,看别人做可以,自己要学就难。按照资料说明去做无论如何也作不成!

网友B(2007-11-06):
你们有资料吗?可以发一份一给我吗?先谢了
NBWRK@yahoo.com.cn

网友C(2007-12-10):
我现在做了一个工程,我现在想用IC卡进行身份确认,也就是说插入卡后,信息对就可以开阀,部队就不可以开,请问各位大哥大姐我要怎么做?我做了一个请你们看看对不对

!SetDevice(设备1,6,c10 )

IF !strComp(c3,c10 )=0 THEN
 m40=1
ELSE
 m40=0
ENDIF
其中m40表示阀门,设备1是读卡器,c3,c10是数据对象(字符型),请问哪里还需要做?急急急

网友D:
工控三菱PLC技术交流群51684511有问就有答!

MCGS 有没有加载PLC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