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调节阀选型。

楼主(2004-10-09):
大家好,我们单位最近开发一个应用系统,希望通过调节阀控制流量,领导让我负责采购。但是关于调节阀我知道很少,由于比较急用,采购时要给出很多参数,看了很多资料,但是我还是不太清楚我该选择什么样的调节阀,还有究竟该如何确定这些参数,所以求助大家。 我所知道的基本的参数是这样的: 流体介质是柴油,管径10mm,流速范围125加仑/小时~50加仑/小时,压力约0.7Mpa。调节阀主要用来实时智能控制柴油的流量。 请问,1.从应用角度和性价比考虑,那种调节阀(和执行机构)最适合呢? 2.通常的厂家都要求给出这些参数:⑴产品型号与名称 ⑵公称通径DN(mm) ⑶公称压力 ⑷流量特性 ⑸阀体材质 ⑹额定流量系数⑺介质种类和温度范围 ⑻阀前后压力(压差) ⑼电源电压和控制信号 ⑽其它特殊要求 我不知道该如何确定? 如果大家能帮我,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

楼主:
⑴产品型号与名称--哪种阀体比较好呢? ⑵公称通径DN(mm)--10?? ⑶公称压力--? ⑷流量特性--等百分比还是线性? ⑸阀体材质--不锈钢,1Cr18Ni9Ti ⑹额定流量系数--我算得的是20左右,好像不太对??? ⑺介质种类和温度范围--柴油,常温 ⑻阀前后压力(压差)--? ⑼电源电压和控制信号--4~20mA ⑽其它特殊要求--耐用

网友A:
最好找找有关调节阀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B:
我也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不过我更差一些,连这些参数都没见过

网友C:
⑴产品型号与名称--单座薄膜调节阀   ⑵公称通径DN(mm)--按CV值来定(生产厂家选定)   ⑶公称压力--ANSI150   ⑷流量特性--等百分比   ⑸阀体材质--CS碳钢,阀芯不锈钢   ⑹额定流量系数--   ⑺介质种类和温度范围--柴油,常温   ⑻阀前后压力(压差)--约1BAR   ⑼电源电压和控制信号--4~20mA(电气定位器)   ⑽其它特殊要求--想耐用就选择进口的用五到七年没有问题

网友D:
⑴产品型号与名称--单座薄膜调节阀     ⑵公称通径DN(mm)--按CV值来定(生产厂家选定)最好和管径一致(10mm)     ⑶公称压力--ANSI150     ⑷流量特性--等百分比     ⑸阀体材质--CS碳钢,阀芯不锈钢     ⑹额定流量系数--可以给厂家计算     ⑺介质种类和温度范围--柴油,常温     ⑻阀前后压力(压差)--看阀进口和出口的压力差     ⑼电源电压和控制信号--4~20mA(电气定位器)     ⑽其它特殊要求--防爆,耐油

网友E:
我们是生产阀门的,你的情况最好选电动的,但也要看你现场什么方便,如果你控制步份也没选好,就不用考虑信号了.在此一下也说不清,你可和我们联系. kzy200309@163.com

网友F:
请留下你的妹儿,,我们可以交流 一下..

楼主:
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温度探头获得柴油和其它物质在某个容器内混合时的温度,如果温度过高说明输入柴油的流量过大,则通过调节阀调节柴油的流量使之变小,这样通过单片机实时控制整个系统稳定工作。 我的地址是:miemie_xu@163.com 除了调节阀以外我们还需要执行和定位机构,当然,一体化的最好不过了。 如果各位厂家的老师们有相关的公司的产品目录、使用说明及报价,请寄到我的邮箱或通信地址(请先发Email给我,我再告知通信地址)以备参考,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G:
要看你应用的管道中的工艺介质和工况环境,来选择阀体和阀座的材质,根据你的要求的流通能力和前后差压,还有要求的控制精度等来选择型号,可以找个样本来看看,一般都会有,我本人推荐使用上海自动化所也就是西派埃的产品

网友H:
我认为你可以找个生产执行结构和阀门的厂家直接询问,他们回给你很清楚的回答的。我以前是开发执行结构的,调节阀我很熟悉,你要是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和我联系。我的 E-MAIL :HARRY0210@TOM.COM

网友I:
如果不考虑价格,可选ABB(原H&B)调门,4-20mA控制。

网友J:
你可以给重庆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联系 联系电话:023-68268776

网友K:
我是菜鸟,我想请教流量单位nm3/h和m3/h的关系,谢谢!

网友L:
一般nm3h是指气体流量,意思是标准状态下XXm3/h,当然了h指的是小时了,m3/h还需要解释吗?

网友M:
其实你要的是一个调节系统,而不是一个阀门。你需要的是一个小工程,小系统,而不是构成这个系统的一个产品。生产调节阀永远解决不了不了你的问题。他们只会根据系统要求共合适的产品。 提供一个工程服务往往不是能通过一个表格就说清楚的。 我司专业自动化成套,包括EPC,设计,采购,施工。有兴趣联系一下。YOUNG66666@163.COM

网友N:
⑴产品型号与名称:电动调节阀 ⑵公称通径DN(mm):10 ⑶公称压力 :PN16 ⑷流量特性 :等百分比 ⑸阀体材质 :球墨铸铁 ⑹额定流量系数:KVS,200加仑/小时,自已换算 ⑺介质种类和温度范围 :柴油,-40~120 ⑻阀前后压力(压差) :0.7MPa ⑼电源电压和控制信号:AC/DC 24V,4~20mA/0~10V ⑽其它特殊要求:无 另外,你这种系统最好用PLC来做,用单片机。。。累死你! 或者,如果你嫌贵或嫌麻烦,可以用单回路仪表做,也没问题。

网友O(2005-09-03):
1.阀前压力 2.阀后压力 3.介质 5.流量 6.注明用什么阀(球阀、蝶阀、球形阀) 其它的我们来办 0510-5388711

快,手动控制!!!

网友(2005-10-06):
阀前后压差和流量知道了就好办的很了,但是有的工程设计人都只知阀前后设备压力是4.0Mpa和2.2Mpa,那阀前后压差是多少????这个怎么算啊,管道长度是一般情况下的不是很近.是三分之一吗????

网友P(2007-01-02):
kzy200309@163.com你好  我想请问你一下  阀的前后差压是怎么确定的啊  作为你们生产厂家来判断的

网友Q:
首先是要确定你用那一些型阀,角阀、蝶阀、或者是精小型的阀门,对于是气动还是电动,如果采用气动,要考虑气压,对于管径,以及公称压力,以及采用何种材质,需要详细了解公称压力,对于控制的介质不同,采用不同类型的控制阀门,对于流量特性等就要考虑控制要求了,所以可以咨询一下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