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cgs通信问题

楼主(2004-10-09):
我用的是三菱fx1n 系列plc, 上位机用的是mcgs组态软件,plc通过一个编程电缆与工控机串行口2连接,用GX develper 编程,所编的程序能正常下载到plc,也能在线运行    但是想用mcgs在线控制,可是mcgs要么没有反应(只好结束任务),要么提示“设备‘通用串口父设备0’通用串口设备初始化失败”   mcgs和plc的通信老是连不上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ps:除了plc的编程口用来和工控机通信   还用了fx485bd模块 和无纸记录仪进行了485通信(通信指示灯正常显示,也能反馈数据,由于没有到现场,所以真正数据没有进到记录仪) 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和昆仑通态的技术支持详细沟通一下,通不上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通讯参数设置不正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