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工,仍然不行

楼主(2004-10-10):
我在发+++之前和之后都有1S秒的空闲,3个+是连续发的,然后发at+cgatt=1和at+csq,但仍收不到应答。请林工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你能否先确定你已经从数据传输态转成AT命令态了呢?比如说输入AT回车应该有反应吧.

楼主:
我发+++就是想从数据传输态切换到AT命令态,但不知道是否成功。 我发+++之前和之后的空闲时间都大于300ms的。

网友A:
数据传输态切换到AT命令态的时候是有一个提示行出现的,然后就可以进行命令输入了,你可以先输入AT回车或者打开命令回显设置,看看到底能否输入指令.

楼主:
请问怎样打开命令回显设置?

网友B:
应该是通过ate1进行转换命令回显的吧.

网友A:
从数据传输态转成AT命令态输入+++后一般提示如下:

楼主:
发完+++收不到相关提示!咋回事?

网友A:
看来是你的指法不过关,没有切换过去,呵呵.

网友C:
Wujb同志说得对,豪森艾先生你是在北京吧,我正在北京出差,有空可以见面聊! 13950074071

楼主:
我在大连啊,林工单位在哪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话聊哈~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我的wavecom模块不支持在线切换呢?

网友C:
啊?加我MSN吧:lxj7871@tom.com

网友C:
我是厦门桑荣科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