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812

楼主(2004-10-10):
请教一下,9812卡的输入阻抗和输入幅度的默认值分别是50欧和+/-1V,现在按照说明书上将C0L0 OPEN,C05V CLOSE,输入阻抗应该是1.25K输入幅度是+/-5V,但是我在外加正弦信号,并不断加大幅度,程序显示仍到2V峰峰值,就限幅了。于是将C0L0 也设置为 CLOSE,这样输入阻抗就是50欧了(外加信号源阻抗也是50欧),结果信号源是10V峰峰值的时候程序现实就是2V峰峰值限幅了。不解,请指教。

网友A:
你的结论是在例子程序的基础上测得的吗?方便的话最好拿回凌华技术部,检查幅值更改的正不正确,并进行板卡功能的测试。

楼主:
谢谢yoyo1101的回复,问题的原因已经找到了,是我犯的一个低级错误,将自己的程序调用函数将幅度限制到+/-1V。改过来之后,一切正常。 还有个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外同步?

网友A:
多块PCI-9812的同步可以通过外部触发加外时钟来实现,给同步的几块板卡提供同样的触发和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