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据采集卡的使用

楼主(2004-10-10):
请问数据采集卡上(pcl-812pg)connector5 pin1(EX.TRG)是作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
EX.TRG对应的应该是外部时钟的输入端。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谢谢!!!

网友B:
在内部寄存器设定为外部触发才可以用此功能

楼主:
谢谢您,onesky!您知道如何用数据采集卡输出一定数量的脉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