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故障

楼主(2004-10-10):
e540变频器故障,故障码E7,换主板后,故障依旧,请高人指教。

网友A:
报废好了,下面的坏了。

网友B:
换通讯光藕.可以修复. 021-64831519

网友C:
火箭大虾,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就是电源驱动板和CPU板连接的那几个光藕,记得是三个HCNW2601,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网友D:
这东东好象不好卸,火箭老兄不知在卸这模块上的HCNW2601有何高招,请赐教,谢了先!

网友E:
通讯失败

网友F:
3.7KW(含)以下为一体化模块,5.5KW 7.5KW还可以修!不知你的机器属于哪种?

网友G:
中间板芯片坏

网友H:
电源问题,更换变压器,如还是出现E7更换光偶即好。童授无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