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提供直流速度伺服?(减速机测速)

楼主(2004-10-10):
以前的老设备买的美国产品,现在停产了,所以寻找其他可替代产品, 1500W输出功率,3000RPM,单项110或220V供电,驱动器模拟电压输入控制速度, 要求是测速机检测,直流电机,这样我们的电缆就可以不修改了。另外质量一定要可靠,我们的售后维修有严格控制,对供应商的要求也很严格。 BTW:我们已经生产了好几百套,备件都指望这个,另外每年也有几套-几十套的量. 联系方式: xiangx@neusoft.com

网友A:
测速发电机安装方式是键连接还是采用传动部件? 能不能给出你现在系统的控制框图。然后才能给你合适的建议。

网友B:
1.5KW,3000RPM,模拟量控制,带测速机的直流肯定很容易找,关键看机械连接方式和尺寸要不要动啊。一般来说连接尺寸肯定不一样。

网友C:
测速发电机和旋转变压器是不是一个东西?我知道旋转变压器可以检测速度,原理和发电机类似,不过是通过检测相位差来检测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