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关于漏电

楼主(2004-10-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变频器输入端接有漏电开关,变频一运行漏电开关就跳闸,载波频率调到零也无济于事。而且现场是农村用电不能没有漏电保护,也不能改为高频开关,各位老师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不能用漏电开关,因为现在的漏电开关的整定就没考虑变频的问题。 若用,加输入电抗加 滤波器,而且漏电开关的整定要提高,就这样一样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