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异步电动机的伺服运行

楼主(2004-10-10):
作为变频器未来的发展趋势----交流异步电动机的伺服运行 现提供如下资料: http://www.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687 供大家参考讨论

网友A:
始终不敢相信啊 有滑差就有偏差(注意:不是误差),没滑差那哪来的力矩啊? 三肯也早就有这种产品了,精度0.1MM 那只是简单的跟随,怎敢称伺服? 还有怎么定位?能有多大的保持力矩? 我在商场看到过海尔的直流变频冰箱,呵呵,你们有异曲同工之妙 好在这里的都是技术人员,眼睛更亮。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所谓交流异步电机的伺服控制,只是对于交流异步电机有些特性作了部分补偿,距离真正的伺服系统有很大的差距。称为变频器控制更加准确一些。

网友C:
如今的市场上这种什么冰箱只是一种宣传,真的糊弄的也只是平常不懂的人,将得一点道理也无:( 实在有点不负责任,我正在学习,希望有更有价值的东西出现,也支持价值:)

网友D(2004-12-17):
请教: 若用丹拂斯的控制卡能否做位置伺服控制,以前我是用直流电动机做的,驱动器是用的CT,给定和反馈都是用的绝对值编码器,但效果不好,(不能做到精确定位),有那位高手给点改进意见

网友E:
to 沧海半粟 您的“精确定位”有没有一个量化指标,是要精确到什么程度,机械结构是什么形式的,能具体一点吗?泛泛而言,没有人能帮你解决的,如果有人讲能,那他一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网友D:
to 宋前辈及各位伺服行家 其实就是一个开度控制,通过阀门的开关及开关程度(通过一转盘带动编码器来给定),控制水压机运动部件的上下,上下的行程要求精确(当然不用象数控机床的进给那样的精度),由于上下的频率较高(基本上在1秒上下一次),所以用CT控制,要么上下的频率达不到要求,要么行程到了停不下来。

网友E:
TO 沧海半粟: 首先,请不要叫什么前辈之类的,大家共同探讨,如果用伺服电机,“1秒上下一次”应该是没有问题,只要伺服电机选型正确,也不会出现“要么上下的频率达不到要求,要么行程到了停不下来。”问题。 至于成本我想CT应该不会很便宜,丹拂斯的东西应该更贵,另外你可以做一个机械零位,一旦断电再上电,电机只要找到机械零位,然后在找编码器零位,(当然,机械零位应该靠近编码器零位,)这样,绝对码盘也就不需要拉,成本还会低一点,至于控制系统,要看您都有什么要求,我有一款台湾产单轴控制器,应该很适合您。 “控制水压机运动部件的上下,上下的行程要求精确”能不能精确,很重要一点是要看您的机械结构,机床精度高,是因为采用滚珠丝杠,加直线导轨,如果用梯形罗纹丝杠+普通导轨,精度一样上不去,有兴趣可以联系我,进一步探讨。我邮箱:sysongs@163.com

网友D:
请问电机应该怎样选呢,其负载力矩大概在18N.M左右,我选的直流电机是4KW的,若伺服电机应该选多大的 说句外行话啊,你的控制器是用来起停控制及开度给定吗?

网友D:
另外,除了控制器,需要伺服放大器吧,你那里也有吗?

网友F(2013-06-08):
还是用国产伺服吧,带个电机比变频器配置还便宜,伺服的动态响应能力比变频器好很多,过负载的能力也强,专用伺服比变频伺服更专业,有很多伺服应用的相关经验含在程序里。

网友G:
伺服电机属于永磁同步电机,常规电机属于鼠笼或者绕线电机,同步电机没有滑差可以精确定位,常规电机需要滑差才能运行,且负载越大滑差越大,普通电机最多能做粗糙的速度伺服,至于位置伺服就不要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