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PT100测量低温信号冷凝结水的问题

楼主(2004-10-10):
我用Pt100是普通的外带铠装的铂电阻,由于测量的温度都在10度以下,在内外温差较大时,经常发生内部冷凝结水导致测量不准的问题,这种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有没有专门针对低温测量且不会结水的Pt100?

网友A:
真空灌封环氧树脂。我们有专门应用于冷库的DS18B20防水封装,嘿嘿

楼主:
谢谢!digi,你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希望能作一下详细了解

网友:
呵呵,这个没这么麻烦,没有什么资料。就是把18B20封装到不锈钢管或镀铬铜管中,在真空环境中灌封环氧树脂,就可以避免产生气泡。如果要求高,还可以先在传感器部分封导热硅脂,再用环氧树脂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