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连接噪声

楼主(2004-10-10):
我用步进电机和一根转轴相连,中间用刚性连接,步进电机固定在基板下方。连接后转动的噪声很大,请问是不是中间的连接出了问题,因为步进电机的轴比较小,驱动的轴径较大,一般这种问题是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A:
是电机的噪音吗?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步进驱动器不好。

网友B:
速度呢 你如果速度太高了的话 没有力矩 噪音是有点大 速度太低,细分选择不好的话 也会有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