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通讯

楼主(2004-10-10):
我用两个gprs模块上网,然后两台机器ping www.163.com 或一些大的网站都可以ping通,为什么两个模块所在的机器间相互不能ping通呢?那位大哥知道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是否是没有开ping的端口服务?

楼主:
开了,这两台机器ping163网站的都能ping通,就是他们两个之间ping不通。

网友B:
GPRS终端经过外部广域Internet和另外一个GPRS终端连接是不可行的. GPRS终端经过外部广域Internet和一个普通的拨号用户建立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你们那得GPRS基站好像是华为的设备,本身就不支持GPRS点对点的通讯。这是去年了解的情况,就算今年升级了设备,移动也必须开通此功能!

网友B:
林工你好 那我想询问一下 哪家的设备可以实现GPRS点对点通讯 另外,如果是gprs终端在网内和另一GPRS终端互PING(不走INTERNET),应该怎样在技术上实现

网友C:
这个功能是比较简单的,许多厂家和我们公司一样都有这个功能. 关键是移动不肯你这么通讯. 你为什么一定要点对点呢,其他方式很多嘛! 请去看看这篇文章! 《GPRS行业应用的四种组网方式介绍》移动公司推荐 http://www.gongkong.com/tech/example/detail_1.asp?id=1950

网友D(2007-06-26):
如果是TCP/IP应用,可以建立VPN隧道实现.

网友E:
其实主要是移动对这块的应用做了限制,导致在动态ip的情况下无法网内通讯。那针对这种情况,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加一台PC然后中转实现这个应用--稳定性、可靠性也相对会比较好。

网友F:
你想两个用GPRS上网的PC机之间相互ping通,这实质上就是想让两个sim卡之间相互通信
实际上移动对此做了屏蔽,不是随便的两个sim卡之间就能通信的,除了APN 卡

网友G:
GPRS能像宣传的那样"永不掉线"?"自动连接"?
我用过一次 很怀疑!

网友C:
理解上面朋友的想法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就象很多人娶老婆都觉得不完美,过来人都知道没有完美的老婆.
每种技术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试试才知道.
不看广告看疗效!

网友H(2007-08-13):
林工利害
比喻得非常好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网友I(2007-09-20):
你的卡有固定I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