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变频器中的PID应用问题

楼主(2004-10-10):
请教各位大侠!!我想用三菱RF—A500型号的变频器来对中央空调的冷却泵进行变频控制,并且想应用变频器的PID控制(用冷却水的温差反馈对变频器进行控制。)。下面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先在这里多谢了!!!。 1. 怎样设定变频器的参数,那几个最主要。 2. 变频器的选购配件中有现成的温度反馈检测元件买吗?是怎样的? 我的QQ112947069请好心人指点!!!!!

网友A:
周先生你好,你若想用pid控制,你必须把温度变换成模拟量,也即电压型或电流型,然后输入到变频器去执行pid控制。至于变频器方面我对三菱的不熟不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