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DV707不能带负载

楼主(2004-10-10):
带电机空转OK,带上负载后开机频率上不去,不停跳变,修改转距也一样,请问各位前辈这个是什么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A:
你在仔细研究一下转矩参数,我问你你的设备是初装,还是运行报警?我厂nc刨花机出现过这问题,是改转矩参数恢复的。

网友B:
还有基频(最高电压频率)是否是50HZ。

网友C:
从现象看好像过载了,监控电流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