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电话网数字通信的改进方案

楼主(2004-10-10):
我公司采用模拟电话线路加上modem远程控制变电站,但由于设备老化,打算改进。我们试过ddn,可是费用太高。现在要求稳定可靠,保密,成本适中的解决方案。谢谢指教! 最好能利用现有的模拟电话线网络。 联系MSN:finnce@msn.com。电话021-63272010-123,樊文照。

网友A:
现在变电站远程控制的GPRS/CDMA无线方式应用比较成熟了,也有很多大的成功经验,您可以考虑!

网友B:
赞成林工的说法,现在G或C的通讯方式确实比较成熟了,您可以看看相关的资料 http://www.inhand.com.cn

楼主:
我们的系统比常用的变电站要求高很多,要实现无人值班站数据采集,和远动,并且远动操作十分频繁,每小时都有操作。我们需要24*365小时决不能中断。并且要考虑安全保密性。 用C或者G网能保证24*365小时的绝对可靠吗?

网友A:
任何方式都不敢说24*365小时绝对可靠,G网和C网只能说相对可靠,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

楼主:
G/C网考虑中。。。 那么G网和C网的可靠性与DDN专线,模拟专线比怎么样? 上海又没有做无线电台,G/C网,专线网的公司?这样方便试用。 谢谢啦

网友A:
G网和C网的可靠性与DDN专线,模拟专线比会相对差一点,毕竟是无线和有线网络的对比.但有线网络的布线成本和难度比较大,使用费用也比GPRS多.维护量也比GPRS的大. 综合对比才有意义!

楼主:
好的,谢谢林工的指导。 我们准备让他们做一个站试试。

网友A:
支持你,多尝试总是不会错的!

网友C:
有线宽带网直接接入可以连网TCP/IP 很容易的,成本也低 可靠性=DDN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