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300通讯

楼主(2004-10-10):
我刚工作不久,问个问题,有些表达可能不对,见谅。我公司用的s7-300+Wincc,最近控制界面上的数据显示总是变黑,用西门子的软件查看,发现plc1和plc5的连接时断时续,plc7没事(它的显示当然没事)。这怎摸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你这样活得问题,就是变量连接时有时无,或变量有时就没法和PLC建立连接。这个问题是由WinCC引起的。我建议把WinCC重新安装一下(我是这么解决的)。可以交流:QQ56300439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那原因你知道了吗?

网友B:
说明你的PLC的变量地址和WinCC的变量连接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