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机启动方式求助

楼主(2004-10-11):
我公司90KW电机采用降压启动,由于启动频繁以及负载过大频繁烧毁启动变压器,现想改用星三角启动方式,又怕转矩不够,因为电机基本满载启动,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试试在机械部分加液力耦合器看看怎样。

网友B:
我认为可以尝试用软启动器启动,siemens的3RW系列的软启动器性能还不错,既能降压限流,又能保证足够的启动力矩,还可以频繁启动。

网友C:
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是软启动,但要注意两个问题.1启动转矩,一定要选用高启动转矩高过载型.2软启动每小时启动次数是个很关键的参数.因为你需要频繁启动. 目前市场上较好的有ABB的PST,AB的SMC PLUS.其余的基本差不多.

网友:
谢,不过我这个必须要满足几分钟之内频繁启动,所以再看一下!!

网友D:
试一试用变频器先低频启动然后在逐渐加大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网友E:
你的启动时间太短,调大启动时间

网友F:
降压启动适用于容量大于20kw并带轻载的工况。 “因为电机基本满载启动”显然不符合书上说的原则!! 因此最好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并在转子回路中串电阻。这样 既可减少启动电流,又可增加启动转矩!!

网友:
是呀,我也这么想过,可是更换电机尤其是比较大功率的电机花费和工程都是很大的,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看怎么改造了,新车间已经采用了绕线式异步电机了!

网友G:
如果简单的星三角不行的话,就采用专业的电机启动器嘛,施耐德,ABB的都有啊。

网友H(2004-11-17):
如果是绕线式电机最好转子串频敏变阻器启动。

网友I:
我厂采用施耐德的软启动器可以直接启动100KW的电机,建议你用软启动器即可.

网友J(2005-01-18):
降压变压器还是比星角好。加大B容量。 你最好在电机所带的负载上想办法。90KW电机不适合频繁启动。

网友K:
可以说一下具体的现场情况吗?一般启动一次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呀?LBIN770129@163.COM

网友L(2005-03-23):
这种情况用变频器最好。其他方法都有问题:用自耦降压方式自耦变压器会过热烧毁,软启动或星三角启动转矩不够。。直接启动冲击过大。。频繁启动对元件冲击过大使用寿命短。。 用变频控制方式最合适:1)启动转矩足够;2)无机械和电气冲击;3)可以不用通过接触器而直接以变频器启停电机。。 缺点当然是费用较大:用国产元件的变频控制箱大约成本在4万元左右,原来的自耦降压方式可作为应急旁路。。

网友M:
你好!!!像这方面的技改。我建议你用国产软启动(STR系列) 1:起动力矩大,启动时间短 2:适合频繁启动,一小时最少20次 3:不需要加任何继电器,避免多触点,降低故障率 4:国内最早做,产品成熟 5:良好的性价比(xinyu365@163.com)

网友N:
本来大功率电动机理论上就不允许频繁启动,况且你还几分钟之内频繁启动,能否把你的具体负载描述一下(lxycyx@tom.com)

网友O:
用节能软启动器,国外公司叫电机节能器。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有报价。欢迎来电联系。

网友P:
首先看电机允许启动的时间间隔,然后在讨论启动方法。不然解决启动方法,由于超过电机启动的间隔,烧毁电机其不是失去主角啦??

网友P:
首先看电机允许启动间隔,再研究启动方法,不然配角好啦,可能主角就会罢工的

网友Q:
问题后来怎样?你倒是把电机参数弄来大家看看嘛,是S1、还是什么?不要有事就求教,无事就开溜。

网友R:
看来只有孜孜不倦一个明白人呀。

网友R:
如果线路可以承担,直接启动。 要么用变频器,不然换绕机式电机。 软启动器不能满足满载启动的要求,只会延长线路尖峰电流持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