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求助:厂里现有的供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制而新来的德国设备要求三相五线,如何接地线和零线

楼主(2004-10-11):
加急求助:厂里现有的供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制而新来的德国设备要求三相五线,如何接地线和零线

网友A:
供你参考:正常连接,注意相间电压.查出地线端--接地电阻为0,中线接零就好了

网友B:
安全的关键是现场设备可靠接地。按接地规范埋放一个可靠的接地电极,并用可靠的连接线(用金属管保护)引出,即可作为PE接地端使用了。

网友C:
在原中性线具有合格接地的地方再并接引出一个PE线就可以了,截面这样选: 装置的相线截面 Samm2 相应保护线的最小截面 Spmm2 Sa≤16 Sa 16<Sa≤35 16 Sa>35 Sa/2 如果得出非标准尺寸,则采用最接近标准截面的导线;保护线的材质与相线相同时才有效。否则,保护线截面的确定要使其得出的电导与应用本表所得的结果相当。 在任何情况下,非供电电缆或电缆外护物组成部分的每根保护线,其截面不应小于下列数值: 有机械保护时,2.5mm2; 无机械保护时,4mm2。 由四线变为五线后,系统后面PE与N就要严格区分,不要连接在一起了。你那设备外壳只做接PE保护,不要做接N(零)保护。这和原来电工技术的不允许一部分设备接地保护一部分接零保护的也不矛盾。

网友D(2004-11-24):
什么叫设备接地保护什么叫接零保护啊?他们怎么应用啊?我看我们公司的马达上既有PE线也有N线.就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B:
楼主是什么行业的?

网友E:
楼主您好,你们的设备有没有装防雷器啊?我们是德国OBO防雷器中国最大一级代商,如有需要请来电!谢谢! 深圳市瀚宇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盛丽 电话:0755-83745314 83745220 传真:0755-83745729

网友F:
凿工:说得很好,如果距离太远,但成本太高,按天衡先生的办法, 成本会低一点,如果三相中性点N接了地系统,不妨直接接 地?(愚见),请大家谈谈!

网友G(2007-06-10):
国外的东西就是好,地,零都设计的非常规范,我觉得还是分开好.

网友H:
接零保护系统有TN-C、TN-S和TN-C-S,其实在电源端(即变压器的低压侧)PE和N是连在一起的,三相四线送电到用户,在进户后将PEN线分为PE和N线,这样就成为TN-C-S系统。就你的设备而言,三相四线的零线接到PE和N,即电源端PE和N连在一起。

网友I:
接零是为了工做用!接地是为了保护用!都有各自的用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