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 感温棒的控制

楼主(2004-10-11):
请问各位精英: 用FX2N PLC作为控制系统,有一测温体(热电偶或是热电阻)到PLC之间的矩离有30多米远。如果直接把测温体的信号线接到PLC温度模块上,可能会导信号畸变或衰减。请问对这样的案例应如何处理? 多谢各位

网友A:
你可以通过仪表来连接,在到PLC的DA转换模块上,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B(2004-11-11):
用 4-20 mA 信号 的温度 Sensor

网友C:
二楼是一个办法,加一个二次仪表。信号杰在普通AI上。 你说的PLC我不熟悉,但是30多米应该问题不大。因为热电阻如果用专用模块的话,实际上是馈电的,从PLC上送出24VDC,24V/0.02A=1200欧姆,30多米的线阻最多5欧姆,所以线耗可以不考虑。

网友D:
热电偶必须按不同分度使用补偿导线 热电阻无所谓

网友E(2004-12-28):
三菱的PLC吗?我个人认为,现场温度不高,不妨使用现场温变(2线制)+配电器,在接入PLC。

网友F:
请教:.液位测量为什么要有负迁移?DCS量程设置与变送器的负迁移量有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