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运动控制

楼主(2004-10-11):
各位:   本人用A173时有了麻烦…   配置:   2套A173UH各带若干I/O A/D D/A模块,之间用CC-LINK通讯,带的伺服为58台,最大功率3.5KW。      问题:   全部伺服运行在某一速度,突然全部停止,此时没有给定plc任何停止信号,并且没有任何故障信息显示。

网友A:
如果你相信我 把具体情况发MAIL给我 我公司有一个原来在三菱工厂研发三菱MOTION的日本专家。真的很厉害的。我们经常在外边给客户上Amotion、Qmotion 的课程。

网友B:
高某某,请问你是哪个公司的?我做三菱的q运动控制,可以联系吗?我的邮箱是zhaoyf1225@tom.com

网友C(2004-11-30):
是否位置到了。我用过A,Q运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