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200HE求救

楼主(2004-10-11):
万能的圣坛啊,请教一下,一个二手的omron C200HE-CPU42,我没有任何手册,请问该如何与电脑连接?CPU上带一个RS232,是通过这个串口连接电脑的吗?我没有编程电缆,是不是就是(xw2Z-200s-v)自制的话,该如何接线?希望不吝赐教。上司逼的紧,我昨天上网查了一天也没找到。

网友A:
我知道,请留下联系方法

网友B:
标准RS232线,使用CPT软件。或咨询上海OMRON

楼主:
weiguo.lin@viasystems.com谢大虾了

网友C:
232电缆或小头电缆都可以,软件最好用CX-P,因为CPT非OMRON官方软件。自制232电缆找一根4芯屏蔽电缆,图在网上可以找到(http://www.gkong.com/learn/learn_detail.asp?learn_id=88)。

网友D:
plc 9针针座 计算机9针孔座 2 2 3 3 4和5短接 4和6短接 7和8短接 9 5 1 屏蔽线 1

楼主:
谢了,我用了于sun的推荐,omron接法的第一种,反正好象连上了,感觉真爽。说各种接法的都有,也不知哪个才是正确。比如四楼的,就不同,可能都能接,就是到时哪些功能不能实现,对吗?运行Cpt能够online,offline,然后PLCs上comm灯也闪。 各位大虾,送佛送到西,我不会用那个软件,哪位有CPT的教程,先谢了。 目前最重要的是把里面的程序给备份下来,然后才能够随便玩,对吗?里面的程序我记得有密码?这影响上传到计算机吗?对不起,刚入门,有些术语不会说,意思明白就行。哪位叫我一下。

楼主:
我下载了omron的的说明书,原来老工控的说法才是标准的,向你致敬!再帮一下吧,帮我回答一下上面的问题,跪求!!!!

网友C:
CPT 的功能相对简单,不用学习的,另外,如果程序有密码,那可能比较麻烦了......要找到设密码的人喽,嘿嘿....

网友A:
如果程序有密码,可以找我帮忙,信箱sming555@sina.com

楼主:
有密码就必须解开吗?当初的人肯定找不到了。我还以为程序有密码,就象PC里面的有密码的文件一样,同样可以拷贝复制删除,不影响使用这个PC,难道这就象CMOS的密码,不知道,硬件就没法使用了? 我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密码?只知道当初看到手持编程器上面一直显示输入密码的界面,这代表就有密码吗? 哪位老大,帮忙解释一下吗? 万能的坛啊!!!

网友C:
硬件可以使用,就像格式化硬盘一样,可以把plc内容清空。只是程序就没有了....另外,手持式编程器上的密码界面可能不是程序密码,我记得只要按clear健,然后进入read状态即可,可惜,我很久不用编程器了,不好意思啊,你可以用手提电脑联机读取程序,如果有密码就读不出来。

楼主:
我现在手里只有CPT,我不知道怎么个读法,于大虾,能够教我一下步骤吗?如果能读,程序如何备份? 还有,哪里有CX-P可以下载,找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E:
plc 9针针座 计算机9针孔座   2 2   3 3   4和5短接 4和6短接    7和8短接   9 5   1 屏蔽线 1   谢谢你,老工控。我还有个地方不太明白,希望你能帮助。就是7和8短接,是就PLC这边的9针短接呢,还是PLC这边的9针和计算机9针的7和8都短接。谢谢!

网友C:
先连机,然后online,然后在online下拉菜单肯定有read from plc,然后选择要读取的东西(程序,plc设置,command等)。 CPT这个软件功能有限,我用的不多,建议使用CX-P.

楼主:
我来回答韩高骞: 7和8是PC端短接。 于大虾: CX-P哪里能下载到?急死我了,全要收费的。

网友C:
最好不要在网上下载,原因: 软件太大 有时不能安装或不全 功能受限 你直接找代理商要一张安装盘(态度好一点)有条件亲自跑过去拿(这样他们就不好意思不给了 :) 哈哈 ) 没有其他好办法了:( ,CPT先用吧,挺简单,比较实用。

网友E:
非常感谢wang neng 。也就是说7和8的短接与plc 9针针座无关,只是计算机9针孔座的事。是吗? 关于CX-P软件,不知道你现在何处,我手头上现在就有。之不过版本旧了点是3.0版的,现在有3.1和4.0的了。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对,你参照图就知道了吗!而且经过下载的PLC说明书验证,不会错的。软件版本低点到不怕,我在上海,你怎么给我呢?

网友A:
回复wang neng : CX-P我有,留下联系方式我免费送给你,就当作我多结交一个工控朋有的见面礼!信箱:sming555@sina.com

网友C:
请教苦乐年华: cx-p安装软件有240M之巨,请问你是用那种方式传送?那个网站有这么大邮箱?

楼主:
苦乐年华: 对啊,软件这么大,要不刻张光盘寄我得了,邮资和光盘我来出钱 weiguo.lin@viasystems.com

网友A:
回复wang neng : 请你留下收件地址,我免费送你一张光盘就是了

楼主:
上海嘉定南翔镇西开发区上海惠亚电子有限公司 林伟国 201802 021-69179457 含泪叩谢,雷锋啊!

网友A:
林伟国先生: 有QQ吗!用QQ传给你好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在公司内部局域网内,可能有防火墙什么的,QQ没法上。

No。18

网友:
我給你發了MAIL有沒有收到,我有cx-p3.0,我就在黃渡聯西!

楼主:
没有收到啊,地址写对没有?

No。18

网友:
13564438855 聶國清,聯繫我

楼主:
我现在只能使用CPT了,有个问题,我的系统是win2000 professional,连Demo文件也不能打开,试了两台98的机器,都能正常打开和连接PLC,CPT不支持2000吗?

网友C:
win所有的操作系统都可以运行cpt ,你的文件无法打开,那是文件损坏了,或者是cpt软件有问题,需要重新安装一下,cpt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文件最好多备份几份,万一....还可以...

楼主:
我已经反复装了N遍了,一样,备份下来的文件,98上就是能打开,2000上什么也打开,运行demo,报告说 Status=initialization failure component=CDM

网友C:
初始化失败啊,既然98可以,就用98吧!

楼主:
问一下,CDM后缀名的的文件干吗用的?把plc上的程序传下来后,除CPT文件外,还有CDM后缀的一个同名文件?

网友C:
据说里面存有程序注解和设置等,你备份一个后把它删掉试试吧。

网友F(2005-03-10):
请问各位朋友,哪里有C200HE CPU42的编程手册可以下载. 我没有任何资料,学起来很困难啊.

网友G(2011-03-20):
哪里能下载到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