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server几个问题

楼主(2004-10-11):
1.如果需要在多个计算机上采集现场数据,也就是需要安装多个名字相同的opc sever,那客户端如何访问名字相同,但ip地址不同的几个opc server?   2.我们自己做opc server ,需要作到哪一层?是做到采集硬件设备那层?还是做到与硬件设备提供的opc server通讯的那层?   3.可以自己做个opc server实现如下的功能吗:即与硬件厂家提供的opc server通讯,也可以包含自己与硬件直接通讯的功能.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每一个OPC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连接由两个变量决定,一个是服务器的注册字符串,如OPCServer.WinCC,另外一个是Node,计算机的UNC名称或者DNS名称,如192.168.0.1。只要这两个参数有一个不同就可以连到不同的OPC服务器。 第二个我不清楚。第三个我已经在你的第一个帖子里面回了。

楼主:
多层结构(3层以上)的,能用opc解决吗?

网友B:
问题2:做到那一层看你的具体硬件了,opc server需要COM支持,一般只能在支持COM的操作系统上才能实现,硬件设备一般不提供opcserver通信,可自己写硬件驱动或通信部分,然后完成opcserver部分就可以了. 问题3:同时实现opcclient和opc server就可以实现了.可以参考某些组态软件(好像叫OPC网关). 编码楼主可以参考opclight的开放源码或GE opcserver. 就是实现opcserver的opc dll.

网友C(2011-02-22):
OPC开发套件-数据访问服务器开发工具包3.8

下载地址:http://www.xdowns.com/soft/38/110/2011/Soft_72907.html

OPC开发套件开发包以标准动态连接库(DLL)形式提供二次开发接口,与 Win98、WinNT、
WIN2000、 WIN2003系统完全兼容。OPC开发软件包由服务器软件包、客户端开发软件包组成, 完全封装了 OPC 技术和COM技术实现细节,使二次开发的程序员无需 OPC规范和COM技术底层细节,降低服务器和客户端程序开发的复杂程度和减少了熟悉OPC 技术的时间,只需专注于自己熟悉的数据采集和过程控制,其他的一切都交给软件开发包来完成。由于软件开发包以标准的WINDOWS API方式提供,故可以在目前主流的所有开发语言和开发工具中得到支持。

数据访问服务器工具包于 2004 年 6 月开始研发,吸取了各大OPC开发包的优点,经过多次升级,实现了对 OPC数据访问服务器规范(以下简称DA 规范)的全面支持(支持规范版本 1.0、2.0、3.0)。软件包具有以下特点:
完全符合DA 标准,通过OPC 基金会兼容性产品测试
完全的封装使二次开发人员不需要了解COM 技术和OPC 规范接口细节
工具包支持多种开发语言,如 VC、BC、VB、Delphi、C# 等
逻辑清晰、功能明确的二次开发函数保证用户进行二次开发简单容易
支持同步、异步数据通讯方式
支持自定义属性读写
支持树型地址空间
支持动态创建标签
支持分布式体系结构
高效(20ms/5000 标签)
良好的兼容性(支持所有组态软件、DCS 系统、Scada 系统)
优良的稳定性,软件运行 CPU 占用率(2% 10000 个节点)
完备的产品升级和完善的技术支持,提供现场技术服务和远程技术指导

网友D:
个人认为,

采集,就是要有现场设备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