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组态王软件实现对电加热炉的模糊PID控制方案

楼主(2004-10-11):
我想用组态王软件实现对电加热炉的模糊PID控制,请问高手能否做到,帮忙提出方案

网友A:
采用力控控制策略版

网友B:
1、通过组态王的自定义函数实现模糊控制算法 2、通过脚本

网友C:
我也要用模糊PID控制方法,用脚本和自定义函数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你说的就是在组态王中自定义函数,有没有用软逻辑执行控制策略的必要呢?

网友B:
to:冷风123 我觉得这取决于你的控制算法的复杂程度。 一般情况下,如控制爱好者所说,组态王的脚本和自定义函数可以解决的。 如果你想通过软逻辑也可以,只是在系统结构上软逻辑作为一个单独控制的程序,组态王作为数据处理功能,组态王和软逻辑间通过内置的OPC连接。

楼主:
谢谢GAVE的指点,请问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工程可供参考呢?我的邮箱kaifeng2003@yahoo.com.cn